如何提高程序执行效率

楼主(2013-11-21):
大家有什么编程方法和技巧可以让PLc的扫描时间缩短,提高系统的执行效率。如果用子程序,是不是只有当满足了执行子程序的条件才会去扫描子程序的那部分,从而可以节省空间资源

网友A:
穩定簡單的程序 才是要追求的
提高系统的执行效率? 300ms 和 600ms 差在哪?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稳定才可出高效。不可片面的追求速度。对于某些系统来说1ms和100ms的效果是相等的!!!

网友C:
提高程序执行效率也是很有必要的,很多程序在低速时可以用,在高速时就不行了

网友D:
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 是必然的
1. 如果你说你不需要那么高速度 那是自己在骗自己 (为什么现在的PLC运行周期越来越快)
2. 如果没有高速执行 怎么做一些高速 高响 高精度 控制
3. 如果是普通逻辑 你认为速度不重要 你把PLC设定到500毫秒扫描周期 你看看你会用的舒服吗 你满意吗 按个按钮要等500毫秒才有反应 你觉得高效吗
4. 为什么有中断功能 还是速度问题 难道不是吗

网友E:
貌似用中断可以加快扫描,需要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