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J系列PLC怎么从PLC上下载程序。

楼主(2013-11-21):
我连接上了PLC但是下载的东西无法打开,请教各位编程高手,怎么打开程序?

网友A:
引用楼主xizux于2013-11-21 15:11发表的 OMRON CJ系列PLC怎么从PLC上下载程序。 :
我连接上了PLC但是下载的东西无法打开,请教各位编程高手,怎么打开程序?
被加密了

QQ980347789

楼主:
请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是不是加密,OMRON PLC刚接触。
另外,下载程序是打开软件后,点击“工具”选择“PLC备份工具”然后选择“从PLC备份”
这样对吗?

网友B:
没有加密,可以看到程序,你的上传方法不对,你要上载程序而不是备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