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11-21):
三菱F540-18.5变频器上电显示欠压故障,线路无问题,参数无问题!!线路板无外观异常,是何原因?拜求!!!

楼主:
已解决,是内部检测电压的线性光耦老化所致,型号A7800。采用A7840更换后解决!!!!!

网友A:
电压检测这个光耦不好。外围都正常 ,那过电流保护呢?是那个不好呀??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