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把脉冲传回伺服放大器,然后传给plc呢

楼主(2013-11-21):
这个图里的每个接口的作用是什么,能实现往伺服放大器传送编码器的脉冲吗

网友A:
我所知道的是编码器有专门的接口,电机与驱动器相连,而PLC需要高速计数模块与驱动器上编码器输出线相连,大概就这样

网友B:
这是伺服电机后面带的编码器与伺服放大器的连接口的接线编号

网友C:
一般伺服放大器都有AB相输出,可直接接PLC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D:
放大器上有电缆到马达编码器的,软件设备设置。

网友E:
编码器到伺服控制器有专用电缆,通过通讯方式把PLC和伺服连接起来,这要看你用什么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