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程序下载

楼主(2013-11-21):
有一永宏PLC
型号FBE-40MA想看看PLC内容,但以前没有用过永宏PLC,
不知如何读取PLC程序到电脑上
谁能讲下步骤
好好学习

网友A:
打开软件,插好插头。按F12。选检测站号。然后按确定。

楼主:
点击出现,
是否开启专案对应档案
我要点什么
是 否 取消
好好学习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谢谢了
好好学习

网友B:
点否就OK了

楼主:
谢谢了,看到程序了。不过全是乱码。注释看不懂
好好学习

网友C:
好说啊 我玩过永宏的 打开软件,插好插头。按F12。选检测站号。然后按确定

网友D:
永宏你这个是是老型号的,比较大块,没有加密吗

网友A:
乱码可以装个内码转换。

楼主:
有没有内码转换啊,发 一个用下好不好。
好好学习

楼主:
在问一下,欧姆龙的SFT指令使用方法。我写一个帮忙说明下
SFT 调试.rar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