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西门子LOGO怎么编程呀
向前辈学习,各位需要手机的,请找我

楼主(2013-11-21):
哪位高手知道西门子LOGO怎么编程呀,编程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A:
那东西搞明白与门,或门,非门,RS触发器,定时器,计数器,基本就会了啊。

网友B:
既可以用电脑通过专用的软件和通讯线编程,还可以直接用LOGO!本体操作,正如楼上所说,要熟悉逻辑门。

网友C:
可以是计算机用编程软件对LOGO进行编程,也可以在本体上用自身健编程,可以用功能块与梯形图二种方式编程,下载一些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D(2014-08-01):
搞清基本的数字电路,联到电脑上可以编程,自身也可以编程
jxh668

网友E:
国产PLC比它好用

网友D:
WIN7上如何进行LOGO编程?

网友F:
同时按三个按键进入编程界面,也有和其它PLC一样的编程软件,和电脑连接就可以编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G(2014-09-04):
撸主可以自己去百度收缩一下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H:
简单的梯形图啊
你用的是新版OBA7就可以用网线就可以下载上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控制
哪位高手知道西门子LOGO怎么编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