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1):
请教在三菱浮点转单整数问题,设想一电机速度为0--100转(Y),要实现Y/100x0.911=Z(给定另一台电机),Z变量为单整型;程序该怎么写,QQ:48933696@QQ.COM;希望版主帮帮忙

楼主:
flt d0 d1 //d0为变量(Y)
mov k100 d100
flt d100 d102// 转换100为浮点
ddiv d1 d102 d50//(Y)/100.0=D50
mov k911 d200//
flt d200 d202
ddiv d202 k1000  D220 //911/1000=0.911
DDMUL D50  D220 D300

楼主:
那位高手在后面帮我接力一下

网友A:
Q

FLT D0 D2
/  D2  E100  D4
*  D4  E0.911 D6
INT D6 Z0

楼主:
引用 网友A:
Q

FLT D0 D2
/  D2  E100  D4
*  D4  E0.911 D6

我用INT D1 Z0,其中Z0是不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INT D1 Z0,其中Z0是不接受的

Z0 改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