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高手们进来睇下这两条指令怎样理解的

楼主(2013-11-21):
MUL D250 K30 E
BMOV D200 D2000E K30
这两条指令是在台达PLC上读出来的。小弟看不明白。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一个没用过呢,第二个是块传送指令,d2000E是变址寄存器,意思是把d200传送至d2000e,d201传送至d2000(e+1)传送30个,

网友B:
E是变址寄存器E0,变址寄存器范围是E0~E7,F0~F7(使用32位指令时必须用E);
第1条指令就是将D250*K30的结果保存到变址寄存器E0,
第2条指令就是将D200起始的30 个寄存器的内容传送至D2000E(即D2000+E0的内容为地址) 所指定起始号码开始算30 个寄存器当中。
详细用法可参考台达PLC的程序手册。

楼主:
多谢解答!
高手们进来睇下这两条指令怎样理解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