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WOR D010 K4M110 K4M110
BIN K4M110 K4Y000
ENCO M010 D010 K003
DECO X000 M030 K003
这几个指令啥意思,哪位老师能详细点说说嘛?

网友A:
WOR D010 K4M110 K4M110     这是条逻辑字或指令,当驱动条件成立时将DO10和K4M110 按位进行逻辑或运算,并将结果存到K4M110
BIN K4M110 K4Y000 这是条码制转换指令,当驱动条件成立时将源地址K4M110中的二进制数转换成8421BCD码数传送到    K4Y000
ENCO M010 D010 K003  这是条编码指令,当驱动条件成立时将M010中置ON的位元件或字元件中置ON的bit的位置值转换成2进制整数传送到D010,K003是D010中数据的位点数,n=1-8,K003的位点数指定为2的n次方位
DECO X000 M030 K003 这是条译码指令,它的功能和ENCO的功能正好相反,当驱动条件成立时,X000表示为二进制值m使M030中编号为m的位元件或字元件中 bm合位置NO。K003的位数指定为2的n次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