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 报警求出

楼主(2013-11-22):
我这一个汇川的变频器,型号:MD380T5.5GB,最近老是报警减速过电压,请问高手们,什么故障会引起这个报警

网友A:
你的减速时间是多少啊,太低的话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可以调高减速时间试试,如果现场要求不可以调减速时间那就只能加制动单元。就是在在(+)和PB端接一个400W , >=90欧的制动电阻。

网友A:
以前没报,现在出现可能是电容有点老化了,就是失容。

楼主:
汇川的变频器5.5KW带动5.5KW的电机没有问题吧?

网友A:
没有多大问题,一般我们建议是放大一档选变频器。进口的变频器就可以不用放大了,毕竟进口的比国产的好。

网友B:
你的减速时间调的太小了,太小的话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可以调高减速时间试试,如果现场要求不可以调减速时间那就只能加制动电阻。就是在在(+)和PB端接一个400W , >=90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