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近开关的接线

楼主(2013-11-22):
求解关于两线式和三线式接近开关怎么与我QX41输入模块接线

网友A:
两线式不用解释了吧
狼行天下吃肉!!!!!
希望互相交流的朋友加我QQ:32681993 请注明来自工控家园。

网友A:
三线的应该是:N 接负极(蓝色线) P接正极(棕色线)输入点接黑色线
狼行天下吃肉!!!!!
希望互相交流的朋友加我QQ:32681993 请注明来自工控家园。

网友B:
三线的应该是:蓝色线接负极 正极接棕色线,输入点接黑色线。24VDC电压,两线的棕色线接负极,蓝色线接输入点。属低电平信号!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学习了。 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E:
两线的应该是棕色接X点,蓝色接低电平。
我是菜鸟。

网友F:
2线的应该是棕色接X点,蓝色接低电平 3线的应该是:蓝色线接负极 正极接棕色线,输入点接黑色线

网友G:
三线的应该是:蓝色线接负极 正极接棕色线,输入点接黑色线。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H:
三线的蓝接N24,棕接P24,黑接X输入;二线的分高低电平输入因QX41输入模块为共阳公共端,故传感器应为低电平输入,即棕接X输入,蓝接N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