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三菱伺服MR-J2S-70A的位置 速度控制模式如何达到功能的呢?
现有个项目需要用伺服控制焊枪的起弧位置和结束位置  同时控制焊枪从起点位置到起弧位置的速度  和到达起弧点位置后的运行速度 已及返回速度

伺服位置、速度切换模式;该如何使用  在启动的时候是用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到起弧点的时候既要确定已到起弧点又要改变速度  该如何选用呢

还有伺服电机实际走的距离如何通过编码器反馈给PLC呢    PLC用的是FX3U-128MT/ESA
求大神指点

崇拜高手

网友A:
不知到伺服是带焊枪运动,还是带动工件运动。其实可以一值用位置模式的,位置模式也是可以变的速啊。起弧与收弧你是怎么知到的,外部信号吗?还是伺服转动的度数或是长度来决定的。伺服所走的距离一般情况下不用检测,都是默认为程序走完后都到那个位置了,如一定要检测,可外加接近开关,或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读,在比较。
用高速计数器读取然后最比较
起弧是焊枪在刚刚到达工件上方时起弧  当焊枪要脱离工件时收弧    其中焊枪未到工件时是一段速度  到工件上方起弧焊机后又是一段速度   焊机完成后又有一段返回速度     是焊枪动工件是静止的

网友B:
        用位置模式比较方便,这样可以准确的定位起弧和收弧点,而且也可以调速。不知道你是用FX3U本体脉冲控制还是外加定位模块,外加定位模块比较方便,功能也多,可以设置到位反馈信号控制焊机的起弧收弧。
外加一个FX2N-1PG模块    不知道如何取伺服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来监视伺服电机的实际运行状态     因为伺服焊接设备不接电机反馈脉冲 有可能会PLC的脉冲值一直在累加  而伺服出现故障而没有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位置模式比较方便,这样可以准确的定位起弧和收弧点,而且也可以调速。不知道你是用FX3U本体脉冲控制还是外加定位模块,外加定位模块比较方便,功能也多,可以设置到位反馈信号控制焊机的起弧收弧。

伺服是自带编码器的,你的编码器反馈接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有脉冲输出控制端,可以从这里引出到PLC来实现你需要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