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西门子CPU 221 AC/DC/ 继电器6 输入/4 输出 6ES7211-0BA23-0XB0

西门子CPU 221DC/DC/DC6输入/4输出  订货号  6ES7211-0AA23-0XB0

类似如上解释,求西门子各种模块,系列号含义注释,如何依据系列号区分CPU模块,IO模块,电源模块,甚至基底,存储卡等等
其他种类的PLC,是不是也有类型的系列号之类问题。同样求解,新手报到,谢谢大家!求积分

网友A:
西门子硬件序列号的具体含义

以6ES7 221-0BA23-0XA0为例:

6ES----自动化系统系列
7------7:S7系列,5:S5系列
2------2:200系列,3:300系列,4:400系列
2------1:CPU,2:数字量,3:模拟量,4:通讯模块,5:功能模块
1------1:输入,2:输出,3:输入输出(对于数字量),5:输入输出(对于模拟量)
0BA----输入/输出电压等级,类型,点数等,这个比较多,还是查样本比较好
23-----版本,如果最后一位数字不同,基本上可以通用

例子:订货号 6ES7 321-1BH01-0XA0
6ES7---S7系列的PLC模块
3------300系列
2------数字量(1为CPU,3为模拟量,4为通讯,5为功能)
1------输入(2为输出,3为输入输出)
1------功能等级(数越大功能越强)
B------晶体管(H是继电器,F是交流,如果是模拟量K是通用型,P为温度信号)
H------16点,(L表示32点,F为8点,D为4点,B为两点)
01-----版本号,0.1版本
0XA0---后缀,用于描述特殊功能,最后的"0"代表产地---德国,如果是“8‘代表--中国。
  • 下载积分:+2(sjm213)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