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乘法 除法指令

楼主(2013-11-22):
求教大家 此程序 d4034 226的值怎么得来的 ,和SD718 的含义
mythic

网友A:
SD718的值最后赋给D4034,至于SD718,看手册

楼主:
SD718是累加器 ,但是不知道怎么理解,还有图中的数值 226 是怎么得到,我自己算了半天也得不到图中的226

网友B:
我也没看懂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C:
不就很簡單,自己拿出計算機算阿!!
SD718是累加器就是一般暫存器
776*5832=4525632
456525632/1000=4565.632
4565.632/20=226.2816
因為目前使用M3085所以不用在多*10(這句是廢話)
myth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718是累加器 ,但是不知道怎么理解,还有图中的数值 226 是怎么得到,我自己算了半天也得不到图中的226
D201*D2840——D4032=4525632
D4032/K1000——D4034=4525.632
D4034/K20——SD718=226.2816
因为M3085闭合,所以SD718——D4034=226.2816
即D4034的最终值是226

楼主:
原来如此....被监控数值 0 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