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通过以太网连plc

楼主(2013-11-22):
这几天在都在琢磨这个问题,opc能通过以太网连plc,编程软件怎么就连不上?需要什么设置吗?请哪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编程软件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PLC
真诚感谢!不过想请教下编程软件怎么连的。

网友B:
设置好网络号、PLC节点号(一般是IP地址的最后3位)、IP地址就行。
热心助人!谢谢,问下网络号是不是pc机的ip最后三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