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2):
系统的控制要求如下:按下复位按钮SB1,系统返回原点检测,如果系统中所有设备均已回到原点复位,则5秒后,系统等待启动命令,否则报警红灯闪烁,直到按下停止按钮SB3。按下启动按钮SB2后,系统开始工作,工作绿灯闪烁,同时缸2右行伸出,直到接近开关CH4触发,停止右行。等待3秒候,回缩左行,直到接近开关CH3触发,停止左行。然后缸1右行伸出,直到接近开关CH2触发,停止右行。缸2则再次右行伸出,直到接近开关CH4触发,停止右行。等待5秒后,回缩左行,直到接近开关CH3触发,停止左行。然后缸1左行缩回,直到接近开关CH1触发,停止左行,完成一次循环。只要不按下停止按钮SB3,则系统自动循环工作,若按下停止按钮SB3,则系统就地停止工作,报警红灯闪烁,直到再次按下启动按钮SB1,重新开始工作。或者按下复位开关SB1,系统返回原点等待,报警红灯熄灭。

I/O分配表
SB1  X0    系统复位
SB2   X1   启动系统工作
SB3   X2   停止系统工作
CH1  X3    缸1左位检测
CH2  X4    缸1右位检测
CH3  X5    缸2左位检测
CH4  X6    缸2右位检测

1YA   Y0   左电磁线圈驱动

2YA   Y1   右电磁线圈驱动

3YA   Y2   左电磁线圈驱动

4YA   Y3   左电磁线圈驱动

L1     Y4   报警红灯

L2     Y5   工作绿灯
附件: 汽缸动作.rar (11 K) 下载次数:37
mythic

网友A:
你的原点检测会造成报警不准确,报警应该由原点条件复位,不该用时间复位,你的报警灯和工作灯会交替闪烁,

程序问题多多,自己做下模拟,I/O都不多,设置下,很容易看出来结果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楼主:
应该怎么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