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重新下载程序后可以做 断电在上电就不行的了,求助!

楼主(2013-11-22):
如题 我用的是欧姆龙CP1E E40PLC 整个程序都是纯粹的逻辑输出没有数据处理,这段时间出现了几台,奇怪的情况 ,在家调试的时候都是好的 过段时间后出现了输出原本应该一直保持的 但是现在就是闪烁一下 我把他格式化后又好了 还有一两台就是PLC格式化后灌入程序都是好的 但是断电后重启后哪一个输出点又是时有时无就不行了,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好像也碰到过 !!!

网友B(2013-12-23):
你再检查下程序,如果没问题那应该是硬件问题,那个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