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3):
如图
zhidao.baidu.com/question/390651267201255285.html

程式中MOV H0FB U0C\G482Z11如何理解呀。如果说H0FB是命令代码,那应该是写入RWw2呀,怎么会写入U0C\G481Z11呢,而且它的RWw和RWr也没有设置。

楼主:
怎么没人呀

网友A:
好像是chnal 5 to 8 input range set

楼主:
能否说得更加详细点呢

网友B:
渴望详解。。。。。。

楼主:
算了,自力更生

网友C:
说详细点

网友D:
H0FB 是16进制数,不是什么代码,转换成10进制是251,
U0C\G482Z11是模块插槽号与模块的缓冲寄存器,Z11是变址
自我解救

网友C:
图片看不清

网友E:
MOV指令的含义是将第一个操作数的内容传给第二个操作数     也就是将H0FB   传给U0C\G482Z11
首先说第一个操作数H表示16进制 0FB转成10进制是251        第二个操作数是一个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 形式为U □ \G □       作用是通过CPU模块对主基板以及扩展基板上安装的智能功能模块/其他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进行直接存取的软元件       指定方法:U后面的数表示的是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的起始I/O地址,G后面的是缓冲存储器的地址,通俗点说就是通过I/O地址再找到这个地址里的缓冲存储器,然后把H0FB存到里面去       z11表示变址  具体U0C\G482Z11  变成什么样 取决于Z11本身的值

这也是我自己理解的,互相交流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教
  • 下载积分:+1(理论初学者) 感谢分享!

网友D:
    9楼讲得很详细,很好
    自我解救

网友F:
    9楼说的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