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3-11-23):
大家好 我遇到难问题了 现在有一运动控制板 是输出5V信号脉冲的 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但是我现在要用它来控制三菱伺服驱动器 要怎么设置与接线呢
大家帮帮忙哦
谢谢 驱动器是 MR-12S-70A

网友A:
一样的,脉冲+方向 4跟线,伺服使能线。然后IO自己配置。

楼主:
那要怎么接呢 是伺服的GND接控制器的那一个呢 是正还是负

楼主:
顶顶啊 又沉了

网友B:
看说明书啊 都有说的 或者可以试试啊 一般鬼子的电气设备没那么搞坏

楼主:
就没有人这样做过的吗

网友C:
什么控制卡,我也向学下控制卡。

楼主:
老大怎么不说话呢

网友D:
多看手册啊,

楼主:
改驱动器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