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电气设计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感谢!!

楼主(2013-11-23):
电气设计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感谢!!
有一台设备动作是 工作台上一个圆盘上装有模具下面由一个电机带转,上面有一个伺服电机带一条丝杆从左往右行走,即是从圆盘的中心往外走,因产品的尺寸不一样,模具有所变化,行走速度也要变,
现在还没有头绪。下面带圆盘转动的电机是采用伺服电机呢,还是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控制,《为效率考虑可以用伺服电机》
上,下用伺服电机怎么计算他们的比例
望高手给小弟支支招!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稀里糊涂模模糊糊!!
把你那套机械发个三维上来看看!!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用伺服电机,精度高,速度快

网友C:
估计要配电子尺哦

网友D:
用伺服电机比较好

网友E:
定个原点位置,从原点位置开始动作,速度脉冲PLC设置。

网友E:
下面带圆盘转动的电机可用变频器,没多大区别。

网友F:
要看你的工艺要求,要求不高可以下面用变频器。

网友G:
算算惯量,伺服怕用不起

网友H:
圆盘要一直动还是说到位置就停,等分停还是要参考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精度高,速度快
客户也需要考虑成本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算算惯量,伺服怕用不起
[/quote就是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