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700B报警

楼主(2013-11-23):
一台在用设备 ,三菱MR-J2S-700B一上电报警,代码E9,无法解除,怎么回事?

网友A:
E9是主回路OFF或母线电压低;
测量主电路是否无电压或电压过低,若正常则是电压检测电路异常,需维修。

网友B:
上电顺序,线接通主电源回路,然后接通控制回路,如果顺序正确,电源正常,则可能是硬件故障了。

楼主:
谢谢,送去修了,花了1800块!贵了点吧!

网友C:
下次需要维修可以给我修啊,我是珠海伺密控的黄工,电话是18902870485,我一直从事伺服电机的研发,现在自己出来做伺服电机的维修,价格应该是国内最便宜的了。
珠海伺密控

网友D:
我有好几个报E9 ,直接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