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怎么在线模拟

楼主(2013-11-23):
请教大侠 怎么显控的在线模拟呢?现在不会用啊 怎么设置啊

网友A:
点击在线模拟图标

楼主:
不行啊,我式了几次了。

楼主:
显示这个Did not find the serial port or the serial port is occupied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回事吗 怎么使用com 孔啊

网友A:
你控制的是什么PLC,参数设置对了吗?我用SA系列的软件控制过三菱的PLC

网友B:
那个提示好像说你的电脑串口有问题吧

网友C:
要先对应的com端

网友D:
串口没有设置好

楼主:
用的是三菱 跟PLC连接的是COM3口 但是显控没有COM3口啊,怎么设置啊 请教那位大侠。

楼主:
用手提电脑怎么设置的COM1口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小弟设置好了 在设备管理器 端口里面跟改COM1口 就可以了 谢谢啦

网友E(2014-02-17):
学习学习!请问楼上能发一个显控触摸屏软件给我,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