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232数据线通信到底应该买交叉型还是买直连型?

楼主(2013-11-23):
用电脑与设备通信,到底应该买市场上的直连型,还是应该买交叉型的(2-3、3-2)。我用电脑能与东芝压铸机PLC通信,实测该线是直连型的,是不是直连或交叉没有统一?是不是直连不行就用交叉?请高人指点!

网友A:
2-3,3-2一般多是交叉用占绝大数!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C:
要看PLC 通讯口的定义,通讯有两种握手方式,如果只是三线的就是软握,RXD跟TXD须要交叉的,除非是PLC串口DB9口2针跟3针跟电脑串口刚好相反,就不要交叉了。

网友D:
两种都试一下,不会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