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FROM指令能读取QJ71C24N-R2的数据吗

楼主(2013-11-23):
各位大侠,
小弟的困境:有个拧螺母的控制器,RS232接口的,跟QJ71C24N-R2模块通信,怎么读出这个控制器里面的数据啊,头大的很,找了一天的资料了。
能用FROM指令吗?
期待大侠们的救助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看了老外写的程序,里面没有发现G.INPUT或者G.OUTPUT相关的指令,
疑惑中,
倒是看到有FROM的指令,
期待解答

网友A:
可以!只要找对模块地址以及缓冲器地址就行

网友B:
可以把那段程式丟上來,給大家參考參考,應該很快就知道你的問題點了!!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解答,这两天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就一个指令:FROM H0Z12 H601Z13 D2110 K0Z10
模块是QJ71C24N-R2 ,接了CH1口
CPU是Q03UDE

网友A:
H601的确是缓冲器的接受数据地址,只是前面的模块地址表达有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