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3):
各位大侠:
      我想有个问题问问大家,用三菱PLC FX2N-60MR  和一个FX2N-4AD的模块做一个称重的程序,称重变送器是一个1000KG/20mA 这个程序改怎么做。想请教大家,
jianming

网友A:
称重仪表+PLC通讯好很多很多

网友B:
这种工艺流程还是自己写吧,不是什么技术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脑子转不过弯了,到底怎么使用。请明示

网友C:
跟我做的工程一样的,1000KG------0-10V FX2N的PLC 称重
我想知道,这个程序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编写这个程序,也就是说10V对应的是1000KG,比如我用触摸屏设置500KG,自动加物料,到500KG就停止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编写程序,想麻烦师傅指教。

网友D:
1.假設你已知道FX2N-4AD使用方式 並可以讀取

2. 0~1000kg = 0~20mA = 0~4000 (AD轉換讀值)
  =>4000讀值 = 1000kg
  =>  1讀值   =1000kg /4000
  =>  1讀值   =0.25kg

3.500kg
=>500kg / 0.25 =2000
當讀值>=2000時(500kg) 要停止

网友E:
我去年做过一个试验机,是用台达PLC做的。4AD模块加DVP32ES00R2当然还有传感器和变送器,当时是用读写指令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