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一个设备变频器改造

楼主(2013-11-23):
一台石材框架锯意大利的设备,飞轮装变频器速,三菱A740-132K的变频器,加装制动单元,不多说上图

楼主:
继续上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好贴好贴!

网友A:
132的变频器就那么小啊!

楼主:
做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下

楼主:
有一张发倒了

网友B:
不错还可以, 有动手的能力与机会了

网友C:
最后这个柜子是原来意大利设备的电控柜吧?程序没搞下来吗?上传一下大家分享啊

网友D:
楼主有这个柜子的图纸没,想看下这个是柜子是怎么画的,

网友E:
图中绿色的是什么元器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F:
制动单元是外接的,这样省钱
珠海伺密控

网友G:
你那电抗器放上面有点头重脚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绿色的是什么元器件??起什么作用? [attachment=114935]
是外置制动单元模块

网友H:
根本不用装啥制动
多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我觉得把电抗器放下面好点,因为电抗器比较重,放下面线也用的少点。变频器出风口在上面,不建议变频器上面再安装设备。
自学

网友J: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把电抗器放下面好点,因为电抗器比较重,放下面线也用的少点。变频器出风口在上面,不建议变频器上面再安装设备。
支持19楼说的,还有就是侧面放得两个不高不低的散热风扇,可以装在顶部,下面开个进风口装格网

网友L:
总体还不错。
有一点参考下:交流三相电源线不要在金属安装底板单独开孔穿线,如果要穿线,开大孔,三相线一起穿孔,防止涡流效应。

网友M:
变频器还没有玩过,好学吗?

网友N:
发错了,删掉

网友O:
建议:不要用雪花板做底板,显得不够档次

网友P:
大家说的都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Q:
不错,132KW也不大,三菱变频器好调试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把电抗器放下面好点,因为电抗器比较重,放下面线也用的少点。变频器出风口在上面,不建议变频器上面再安装设备。

网友S:
对于一般工厂的维修电工来说,你已经是个好手了,老板也顶信任你的吧
对于设备厂的接线要求的话,这个电箱出不了货滴,还有在进线中有地线吗?

网友T:
GOOD!己经很好了,走线也还漂亮

网友U:
参考下拍的不好

网友V:
有个中间继电器下端线要往下走好点,上面的线有点乱。

网友W(2014-01-08):
电气原件安装有问题,小变压器线圈那么重的东西放顶上,很不科学,容易发生安全隐患,一般重的电气原件都是放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