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3):
TP177B上电显示如下:就不运行了,请问怎样解决?
                                                boot loader
                                                version 1.02
                                                date:16.04>2010

网友A:
没有工程
  • 下载积分:+1(guo238) 真诚感谢!

楼主:
    原来是和S7200连接正常运行的,请问现在怎么判断是TP177B还是S7200的故障?

网友A:
    S7-200的RUN灯是绿色还是红色,如果是绿色,一般问题不大。或者操作设备,看看有没有动作,如果有动作,PLC的问题一般也不大的。看你的提示,可能是H,MI的工程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