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寄存器写入次数限制

楼主(2013-11-24):
想把D80做个写入次数限制,比如在触摸屏上修改十次后就执行一个M或Y继电器,该怎么编梯形图啊
vx:xr16898989

网友A:
Q
触摸屏輸入 D70
--[<> D70 D80 ]--------------------------[+ D0 K1 D0]
| -------[MOV D70 D80]
--[= D0 K10]--------------------------------(M0)
mythic

网友B:
触摸屏做专用数字输入键盘,直接脚本置位状态,还不浪费程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