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接线图
最近搞了一个东东,就是用一个一个光电感应器来控制一个直流24V蜂鸣在器以及直流24V电池阀工作。工作原理当光电感应器感应到时,蜂鸣器和电池阀同时动作。接线图如下。当感应器感应工作时,只有蜂鸣器会响,而电池阀不工作,接线检查没有问题,当断开蜂鸣器时,使感应器工作,而电池阀却又可以工作,当又接上蜂鸣器时,蜂鸣器响而电池阀不工作。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自己觉得是感应器输出电流太小功率低导致只能使功率低的蜂鸣器工作,大家怎么看? 后来加了一个继电器后,用感应器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再利用常开触点去同时控制蜂鸣器和电池阀,果然蜂鸣器,电池阀可以同时工作了。
大家怎么看,望高人解答一下?

接线图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电流限制了,同时输出时负载大。蜂鸣器可以在12-24v的范围都可以响,但是电磁阀低于一定的电压就不能正常工作。加了一个继电器后驱动电流降低了,再利用常开触点去同时控制蜂鸣器和电池阀就可以同时工作。

网友B:
光电感应器功率不够,加个中间继电器吧,好用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