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描述:谢谢大家帮我看一看啊,是什么原因?
高手帮我看看;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8.86 (中文版)装好后可以打开程序,就是在插上通讯线时就出现了如图的现相;系统是WIN7.64位旗舰版.

楼主:
引用楼主liujin518518于2013-11-24 16:29发表的 三菱PLC GX  8.86 (中文版)通讯连不上啊,急求高手! :
高手帮我看看;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8.86 (中文版)装好后可以打开程序,就是在插上通讯线时就出现了如图的现相;系统是WIN7.64位旗舰版.

网友A:
你的装下三菱的第一个驱动程序,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也连接不上,驱动安装好就可以通行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装下三菱的第一个驱动程序,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也连接不上,驱动安装好就可以通行上了

还是不行啊,不知哪出问题了,安装时我把360都关了的呀。
mythic

网友B:
驱动卸载,重起,再装,不知道你的系统是否原版,不知道你安装过程做过什么操作,没法判断你出什么问题,
如果是原版,出现红色界面提示驱动的时候,选择始终信任就好了

网友C:
可能只是驱动问题,如果能找到64位的驱动也许可以
lwq2312

网友D:
用gx works2吧,一般8.86不支持win7,64位机

网友E:
去日本官網找一下
Windows 7 に対応しました。 8.91V
Windows 7(64ビット版)に対応しました。 8.98C
Windows 8に対応しました。 8.114U

6樓大大,答對了!~
8.86 並不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