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我公司有一台欧姆龙CPM1-30CDR-A的plc,开机后ERR故障灯常亮,设备停止运行,用PC机联机报通信故障,用手持编程器联机也失败。有哪位高手能提供解决办法?或提供修理厂家。谢谢了!

网友A:
同问。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plc硬件问题。直接拆下丢掉了。

网友B:
引用楼主zhou_haigen于2013-11-24 16:32发表的 请高手提供解决办法 :
我公司有一台欧姆龙CPM1-30CDR-A的plc,开机后ERR故障灯常亮,设备停止运行,用PC机联机报通信故障,用手持编程器联机也失败。有哪位高手能提供解决办法?或提供修理厂家。谢谢了!

你的是需要断电重启、或重新下载程序。在下载程序之前,需要格式化哦

QQ980347789

楼主(2013-12-27):
刘永同仁:我的问题PLC,如何格式化呢?现在联机不成功。用手持式编程器联机出现一条线,也不成功。望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C:
这种故障估计很难搞哦,上次我这有一个就是这故障,报废了!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