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电脑和基恩士PLC KV-40DT或KV-16DT连接后,监视程序,可过一会儿总是断开。有时提示超时错误,有时如图所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楼主matengfei于2013-11-24 18:34发表的 电脑和基恩士PLC KV-40DT连接后,过一会儿总是断开 :
电脑和基恩士PLC KV-40DT或KV-16DT连接后,监视程序,可过一会儿总是断开。有时提示超时错误,有时如图所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1.檢查你的通訊線
2.檢查設定的通訊速率

网友B:
是不是笔记本?外加了USB转232的通讯线??你这条USB转232的线质量太差了!是不是拔下来再插上又好了?换一条好一点的通讯线

楼主:
如二楼所说,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外加了USB转串口的那个东东,可每次通讯断开时,点击通讯连接也能连的上,只是一会儿又断开。之前的笔记本带串口,通讯线还是那根,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问题出在USB--232转接线。如果你的PLC不在运行状态,则有可能可以长时间监控。换一个好点的USB转接线吧。

楼主(2014-03-19):
用带串口的电脑进行连接,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半月谈

网友D:
这种情况都是USB-RS232的问题,同感。换一条串口线就好了(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哟)!
HAIHUKUO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