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用三菱FX2n同时控制4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3-11-24):
最近接到经理一个开发任务,需要用FX2N控制4个伺服电机拖动4个气缸同时运动,要求精确定位,并且气缸的位置可以微调,伺服电机可以用按钮控制其回归原点,同时需要使用触摸屏与PLC一起控制。本人刚毕业的菜鸟,初入本行,有许多不懂之处,望大侠不吝赐教啊,急求程序!!!谢谢 本人QQ:913531173。

网友A:
建议用定位模块,3u的不用模块可以带三个伺服电机 2n的好像只能俩个

楼主:
恩,这个难就难在控制4个,我现在想到的是编写4个脉冲发生器来控制。

网友B:
FX3U+1PG=妥妥的,或者松下FP-C30T也可以
QQ:569456723

网友C:
支持3楼。或者用两个FX2N-20GM,不过成本要贵一些。

网友D:
松下FP-X C60T四轴编程又容易
下载积分:+1(edpncn) 感谢分享!

网友E:
这个又不需要四轴定位。现在都用fx3u了,2n上半年就停产了,小心以后买不到配件。3u本来就有三个脉冲发生器。再加一个脉冲发生模块就行。2n也能发生两路脉冲,再加两个脉冲发生模块就行了。
lvhonjun

网友F: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上Q系列了,Fx系列普通的用法还可以

网友G:
2N的本来的用途都不在定位方面。还不如1S,能带四轴其它品牌很多的,台达EH 欧母龙等都有的,不加定位模块。

网友H:
用松下的FP0R系列吧体积小能驱动4轴,价格便宜还比较容易编写。

网友I:
欧姆龙cp1h控制4轴妥妥的。肯学的话,cp1h可以控制8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欧姆龙cp1h控制4轴妥妥的。肯学的话,cp1h可以控制8轴
大侠,控制8轴不加模块的吗?如果是,CP1H4轴,有2个方向,可以有8个脉冲发出,不过大侠如何同时发+-2个方向的脉冲呀?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望指教。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大侠,控制8轴不加模块的吗?如果是,CP1H4轴,有2个方向,可以有8个脉冲发出,不过大侠如何同时发+-2个方向的脉冲呀?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望指教。谢谢

同一组的两个脉冲不要同时发送就好了

网友K:
SB经理啊!
他敢不敢让2N支持定位指令,敢不敢让2N支持回原点,敢不敢让2N脉冲速度达到100K????

网友L:
说下动作顺序和要求吧!我以前用FX1N不加定位模块控制过4轴。

网友M:
FX3U+1PG,很好用的

网友N:
学习一下啊,伺服定位还真的要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说下动作顺序和要求吧!我以前用FX1N不加定位模块控制过4轴。

首先按启动键,则四个伺服电机通过丝杆带动四个气缸运动到指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用按钮进行微调节,四个方向分别都有两个按钮左右调节);然后,按复位键,则四个伺服电机通过丝杆将四个气缸带到指定的原点。

网友O:
用通讯的方式多轴多没有关系的

网友P:
想要定位精确的话,建议你加定位模块,用内置定位的话,不靠谱

网友Q:
一个2N加4个自带定位功能的三菱伺服就行了呗。定位数据用通讯写入伺服。好像型号末尾是T的是自带定位功能的。

网友R:
用2个1N的加2个485通讯板。

网友S:
引用 楼主:

首先按启动键,则四个伺服电机通过丝杆带动四个气缸运动到指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用按钮进行微调节,四个方向分别都有两个按钮左右调节);然后,按复位键,则四个伺服电机通过丝杆将四个气缸带到指定的原点。

台达H系列完全可以做到,会三菱的都可以使用台达。
不断向前

网友T:
台达的eh型的也可以,编程和三菱的一样

网友U:
四轴同动一个2n的不加模块咋做?让老板自己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