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4):
有没有输入与输出都是交流380V的PLC,哪位朋友知道,有能做的朋友,请加QQ:296487906

网友A:
你要干嘛用呢?先告诉我你的想法

网友B:
输入做个小继电器转换板,用继电器输出的。可用380V,或者选这个电压的,可能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干嘛用呢?先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想直接控制380V的交流接触器,因只有380V 的电源,且工人素质有限,若用220、24的电源,会造成乱拉线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故。

网友C:
通过中继不就行,或者用继电器的,控制一条火线就行了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中继不就行,或者用继电器的,控制一条火线就行了

用中继考虑过,线路更麻烦,电工水平有限,还是想直接用380V电源好。

网友D:
加变压器啊!多简单

网友E:
看样子不电死两个不罢休啊,非要用380V。你牛

网友F:
没见过。可考虑输入用中继转一下,输出有继电器输出的。能用PLC的电工水平不错了。

网友G:
那电工水平是多有限呀。。。。有限你就把接触器线圈电压换成220V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输出的话继电器型号  plc

380没问题。  输入建议加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中继考虑过,线路更麻烦,电工水平有限,还是想直接用380V电源好。

按你说的法,电工水平有限.那你用380v更不安全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直接控制380V的交流接触器,因只有380V 的电源,且工人素质有限,若用220、24的电源,会造成乱拉线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故。

建议你用220v的

网友J:
鬧著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你说的法,电工水平有限.那你用380v更不安全了.

12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用24V、220V还得加继电器转换,线路更麻烦,现场维护的电工闲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的话继电器型号  plc

380没问题。  输入建议加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的PLC,一般电压限定220V,手册上都这样说。

网友K:
控制380的A相  C相并接触器线圈。试一试。这样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L:
太危险了,工人的素质差更应该用安全电压

网友M:
有零线就有220V电源,没有零线和PE设备就无安全感

网友N:
PLC好像没有用380v电源的,你输出直接接380v也可以,就是PLC的触点寿命短不建议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那电工水平是多有限呀。。。。有限你就把接触器线圈电压换成220V

网友K:
他在玩呢,

网友P:
加个变压器呗。

楼主:
能否220V/380V直接输入进PLC,看来没有人改装了了。
悲哀呀。

网友Q: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R:
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转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否220V/380V直接输入进PLC,看来没有人改装了了。
悲哀呀。
我就不明白了,plc输入点无非就是开关量!
24v输入的电压怎么就不行了? 24v的电压直接可以从plc上取电. 非的要220v?3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