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测速的问题

楼主(2013-11-24):
我想用一个接近传感器和西门子S7-200PLC的高速计数器指令来检测电机的转速,但是我对高速计数器的编程应用不太了解,请各位侠客指导,最好有样例。感谢了!

网友A:
200的使用手册上有实例!!照做就可以!!!

楼主:
请问二楼,旋器转编码器和用接近开关测速的程序应该有区别吧?区别在哪?谢谢!

网友B:
看来只能我帮你解决了,废话少说,来实际的
下载积分:+1(独影)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用SMB34设200ms定时中断高数计数器,那么要知道1分钟多少转,能否用HC0*300=转/分?但是如果低速时200ms内没有检测到一个脉冲,这就有问题了。请各位师傅指明给个思路,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