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谁能告诉我FX1N-40MR输入输出怎么接!

楼主(2013-11-25):
就是L N 接地 还有输入端的COM 和输出端的COM COM0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我的开关电源上只有COM端和V+,我应该择呢连接?

网友A:
看下说明书,很简单的。

网友B:
对照手册接

网友C: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上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手册没看懂啊

网友D:
输入端的COM 和输入X1,X2,X3,,,,,,等等接通闭合
输出端这边要加相关的电压。要看你负载是什么,如中间继电器,需要在输出COM哪里加上0V或者24V,即继电器线圈哪里另一段你接24V或者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