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电磁阀可否与plc直接相连,是不是要加继电器,为什么?谢谢!!

楼主(2013-11-25):
DC24v的电磁阀可不可以直接与plc相连?用不用加中间继电器。DV24v电磁阀中得接地线是不是可以不用接
lwq2312

网友A:
主要看电磁阀的电流,继电器输出的最大2a加个续流2极管可以驱动电磁阀

网友B:
那要看是什么电磁阀了,如果是气动电磁阀,它的线圈电流只有300mA左右。光电开关都可以直接驱动。接PLC是可以的。

网友C:
支持楼上,补充一点,直流24v线圈可以不接地,我现在一直这样做的,还没发现有问题。当然了,接地更好。

网友D:
建议加继电器中继,如果线路短路了,免得烧坏PLC的输出触点,出现烧触点的情况时,换继电器来得更方便吧
mythic

网友E:
看电流,反正我是一直用的PLC输出点,没出现过烧点问题,

网友F:
可以直接加电磁阀

网友G:
继电器输出型可以直接驱动,但建议还是加继电器,安全第一。

网友H:
还是加继电器的好,线路短路容易烧,还有直接用PLC的点要加反脉冲吸收的,不加时间用的久了触电容易损坏!!

网友I:
我们一直是直接接PLC的输出端用。+24V是公共端

网友J:
用中间继电器 等坏了可以直接更换中间继电器, 如果用PLC直接驱动控制电磁阀, 用过几年触点会坏掉的, 到那时候你只能把PLC拆开维修了。。

网友K:
为了安全期间还是通过继电器控制为最佳方案

网友L:
看你用什么电磁阀了,电流大的一定要加 小的可以在回路上串个保险管,预防万一

网友M:
加反压吸收二极管,保护plc输出点,以利长时间可靠工作。所需驱动电流超出plc能力时,加中间继电器 等。

网友N:
学习了,防止烧坏PLC

网友O:
建议尽量使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P:
众观各路师傅的回帖,得出结论;加与不加只是观念问题,站在设备方考虑-加,站着售后方考虑-不加

网友Q:
建议还是加继电器的好,时间长了会有问题的,我一直加的,可靠一点!

网友R:
觉得应该加一个继电器还是好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继电器中继,如果线路短路了,免得烧坏PLC的输出触点,出现烧触点的情况时,换继电器来得更方便吧
怎么加续电器啊?大哥求解

网友S:
怎么在梯形图上加?

网友F:
可以直接接

网友T:
我们厂都加中间继电器,因为这样做更安全!不会烧坏PLC.

网友U:
我用是直接驱动的

网友V:
我一直这么干,没问题

网友W:
看了大家的解释,主要还是安全和驱动电流大小的值来确定能不能直接接

网友X:
还是加继电器的好,线路短路容易烧坏PLC。

网友Y:
原则上plc输出点包含着一个内部继电器,但是为了安全考虑,最好要加上一个额外的继电器,以免烧坏plc

网友Z:
最好加中继

网友AA:
还是加中继的好 安全

网友AB:
应该可以的。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AC:
長知識了

网友AD:
还是加的好,我单位FX的PLC已经烧坏了2个触点了,多亏富裕点多,否则就换PLC了,血的教训啊。

网友AE:
我们公司的老是烧点!

网友AF:
电磁阀电流太少了,可以直接输出,地线可以接上。稳定
学者

网友AG:
理论上选择继电器输出型PLC可以直接带电磁阀,但是,最好用继电器控制,注意电磁阀最大工作电流就行。

网友AH(2014-01-02):
是要加个中间继电器保护一下

网友AI:
主要看电磁阀功率,工作电流不能大于PLC输出点的电流

网友AJ:
只要电磁阀线圈驱动电流在PLC触点额定电流范围以内,并且电磁阀动作不是很频繁,就可以。因为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频繁动作会对PLC内部充放电,影响PLC寿命。一般建议用中间继电器,并且能很好保护PLC,维修也方便。

网友AK:
可以与PLC连接,如果负载有比较大的电器,最好加载一个中间继电器,至于地线接不接 我个人认为接一下为好,但是我在工程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过。

网友AL:
不加也没事,不过加了最好

网友AM:
还是加中间继电器为好,相对于PLC来说,继电器不值多少钱。

网友AN:
电磁阀线圈电流在0.2A以下应该可以直接用PLC带,电流大的话加一个继电器好一点

网友AH:
直接接的

网友AO:
看PLC的输出时继电器还是晶体管,,,晶体管建议加继电器转换

网友AP:
最好加继电器中间过渡!

网友AQ: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AR:
看电磁阀功率是多大的,2A一下可直接接,但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S:
还是加上继电器吧。保险其间。PLC就是能够直接连接电磁阀,我也是中间加上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