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5):
华硕笔记本电脑x201 i3 1.8GHZ 4GB 320GB 11.6寸搞工控设计、维修、画电路图怎么样?

网友A:
我在用可以

网友B:
引用楼主田远成于2013-11-25 14:02发表的 华硕笔记本电脑x201 11.6寸i3 怎么样 :
华硕笔记本电脑x201 i3 1.8GHZ 4GB 320GB 11.6寸搞工控设计、维修、画电路图怎么样?

现场调试使用尺寸小,重量轻的比较方便,制图还是大的好,屏幕19寸是标配(台式),如果有条件就两个都配,要不使用14寸笔记本比较合适。
不断向前

网友C:
11.6寸顶方便出差,不玩游戏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