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脉冲输出PLSY为何看不见输出

楼主(2013-11-25):
FX2N使用PLSY时,为什么看不见Y0输出,也看不见M8147有任何反应,求教各位大虾们

网友A:
你用什么型 号的PLC啊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仿真看不到输出 那就对了 有些指令是没办法仿真的 如果是实际接线没输出 那原因可多了 慢慢查吧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仿真看不到输出? 有些指令是没办法仿真的 ,你是PLC上没有输出,你需要常同通哪X0

网友D:
X0换成M0 K10改为10000试下吧

网友D:
LD M0 Dplsy k1000 k10000 y0

网友E:
脉冲是看不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