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00变频器RUN、SE端子这样连接西门子PLC的输入端行吗?

楼主(2013-11-25):
请教高手:三菱A700变频器RUN、SE端子这样连接西门子S7300PLC的输入端行吗?想A700变频器运行时(即电机)一启动,刹车得电松开;变频器停止运行,电机停止,同时刹车断电抱死。A700一运行,RUN、SE导通到S7300PLC的输入端输入24VDC+电压,PLC的输出端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再控制刹车得电、断电。

网友A:
+24V接PLC的输入公共端...0V接变频器的SE端......RUN接PLC的输入I端....

网友B:
你用run端子直接控制一个继电器控制刹车还好过plc再去控制刹车 效果特别好 se接负极

楼主(2014-05-26):
引用 网友A:
+24V接PLC的输入公共端...0V接变频器的SE端......RUN接PLC的输入I端....
大哥:是西门子S7300PLC,他的输入端 I 只能接+24v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