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绝对编码器检测电机的正反转,附程序截图

楼主(2013-11-25):
一台设备用的绝对编码器,分辨率是256位的,检测主电机的转动角度,主电机转动一圈,编码器转一周。
检测角度均已实现,正常开机只是正转,但是人手摇的时候会反转,此时也会引起部分角度控制的机械机构动作。如何实现?
我开始的思路是实时检测角度变化,通过扫描周期的变更,进行两个角度的差值跟零比较,判断正反转。后来在机械上实验不行。而且实时角度在260-0度时,是正转,此时做减法会判为反转。程序截图。
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用AB两相的相位差就能判断
是绝对式的,不是增量式的啊。没有AB相,要是有AB相怎么可以判断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你确定你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而不是增量式编码器
是绝对式的,机器断电人手摇后要记忆断电位置。不能使用增量式的
自学

楼主:
是绝对式的,因为机器断电要记忆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