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模块---驱动器----伺服,请教!!!

楼主(2013-11-25):
如题:PLC通过模块给驱动器是模拟量,还是脉冲啊;驱动器给伺服又是什么?编程的时候编码器给PLC的是脉冲吗,如果是的话是不是需要接收到的脉冲数和你设定的脉冲数做比值啊!

楼主:
没大大指点下吗?

网友A:
伺服可以是模拟量,也可以是脉冲看你用什么模式,位置模式是脉冲,速度模式是模拟量也可以混合用, 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