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信号怎么转换成单端信号

楼主(2013-11-25):
伺服放大器输出差动信号,plc只能接受单端的,中间需要加转换装置吗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可以读取伺服放大器输出的差动信号,也有专用的转换模块。

网友B:
可以不加,效果一般。没用过转换模块,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C:
一电阻加一三级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