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解

楼主(2013-11-25):
程序求解
本人新手有段程序不明白求解,请说的通俗点

网友A:
就是判断D128~D130是否等于0,D128=0时,10送进D128,其他类同

楼主:
如果直接mov,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就是判断D128~D130是否等于0,D128=0时,10送进D128,如果D128非0时,就不需要

mythic

网友C:
满足条件的时候赋值

网友D:
就是防止D128 D129 D130=0出现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这个简单 传送 大于 监视

网友G:
本人认为,上电先把D128 D129 D130等零时,把对应不同值放入寄存器,D133一但大于10,立刻把200放入D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