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白光V812IS触摸屏软件,小弟十万火急,忘大哥能帮我下

楼主(2013-11-25):
描述:这是我之前V7用的软件
描述:这是我查手册发现用这软件但是我没找到
之前我用的是V712IS的屏,但是后来来一批设备换成V812IS的屏用之前的软件下载不了,不知道是版本太底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你的V812的硬件版本高于1.8,那么你的软件版本就太低了,原因是高于1.8版本的V812采用了与以往灯管作为背光光源不同的LED作为背光光源,因此,软件版本不能低于V5.4.25.
如果你的硬件版本低于1.8,那么你可以使用现有版本进行下载。
再过没多久,富士将会推V9系列的触摸屏,届时,将采用V-SFT V6版本的软件,V9运行速度至少是V8的6.4倍。

网友B:
C大回答总这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