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通信模块QJ71C24-R2的串口如何打开或者关闭?

楼主(2013-11-25):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Q系列PLC的通信模块QJ71C24-R2的串口如何打开或者关闭?有重启功能也行,看来一下午资料没有找到,还被人鄙视够呛!
QQ:569456723

网友A:
QJ71C24-R2模組就有Reset的IO規劃找一下手冊Y輸出部分,至於串口如何打开或者关闭??這為何要打開跟關閉,通常有用到這模組不就是要使用的嗎?幹嘛要打開或者關閉的功能??不懂!!

网友B:
问的问题确实搞不懂

网友C:
查看无协议通信部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不要关闭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