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和FX3U下载程序时老是显示PLC类型不对

楼主(2013-11-26):
我用FX3U-32MT,用GX-WORKS2编程,PLC类型选的是FXU,但往PLC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提示PLC类型无法识别,说PLC类型错误。
而编程软件里面,没有明确的FX3U系列可以选择。,那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去三菱电机官网下载最新的GX-WORKS2软件,有FX3U的选项
mythic

网友B:
你要选的应该是FX3U/FX3UC吧

网友C:
目前使用GX Developer 8.113T(英文版),是有FX3U

网友D:
怎么不可以,除非PLC是假的识别不到

楼主:
谢谢,是版本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