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1275-VNBD用那个编程软件呢?

楼主(2013-11-26):
第一次用三菱触摸屏,选型GT1275-VNBD,然后装了个GT designer2-2.48触摸屏编辑软件,但里面选没有找到 GT12**的类型,应该用那个代替呢?

网友A:
剛看了一下GT2好像沒有,
但GT3有。

楼主:
嘿嘿,那我得找找GT3看看,上面我画红色线的,应该也可以代替的吧???

网友A:
裝看看(應該是不行,祝你好運),不行就換GT3來裝了!
我的計算機GT2 GT3都有!^^

网友B:
要使用GT3才可以。

网友C:
使用GTD3才行。
GT12**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