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三菱PLC参数开关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2013-11-26):
三菱PLC参数里面的I/O分配里的开关设置,如何设置,设置的参数如何而来

网友A:
型號?
Q系列?
也沒有程序,沒辦法幫助你喔!

楼主:
CPU是Q03UD
三菱PLC参数里面的I/O分配里的开关设置,如何设置,设置的参数如何而来

网友A:
了解,你只是要設通訊率
OK!換算太麻煩了,這個不懂沒關析,有個快速設定法!!
我有補圖有問題再提出!
設定你想要的通訊率,開關也會跟著變動!

楼主:
这里面的指令是什么意思,怎么运用

网友A:
圖三只是將16進位的H800丟進K8L210 (L210~L241只會丟一個H800值)
圖四K8L410如果裡面等於0就要丟k1進去K8L410(範圍在L410~L441)
圖五跟圖七都只是8 位→ 256 位的解码 只要應該是解讀目前C的數值
圖六BSFL(n 位数据的1 位左移)........L510共32點
解示詳細詳細我不清楚!~這幾個指令幾乎在步進常看到的。
有問題再發問吧!!

网友B:
三楼正解,顶一个
keroro

网友C:
初學者
了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