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大家好   FX1S的y0晶体管型号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网友A:
fx1s-10mt-001  AC电源 6入4出晶体管漏型 2轴定位

楼主:
不是PLC型号  而是内部晶体管型号

网友B:
你说的是Y0 Y1的那个晶体管的型号吧,这个真不知道。

我去电子市场找过,没找到。

楼主:
有什么能代用的呢

网友C:
是NA3   这个元件不好买,我也换过这元件,是从旧PLC上拆的。

网友D:
JSR-D053PD動作時間5us以下復歸時間33us以下

楼主:
那国产的呢,它用什么代替的

网友E:
9014试试,外加些电阻.
QQ106748835

楼主:
9014  不行的,单作为普通晶体管就可以,要频率在60khz才可以

楼主:
好像j112g行吧

网友F:
查电子手册,找频率和功率差不多的管子都可以,我很久以前换过,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楼主:
NA3我找到了一个 但是它驱动电压在2V以下就没有输出了